HP 4416S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12-04):
接修一台4416S  安装不上系统。先是换硬盘 换内存。还是一样。装不上系统。是这样的进PE 勾完系统点重起马上关机鼠标就不动了死机。只能硬关机。开机安装系统就到检测硬件那就不动了。也没有到检查显示驱动那个画面。鼠标还能动,就是不能在往下运行。裸板点也是。换CPU也不行。加焊南桥   加焊北桥还是不行。AMD  CPU   有谁修过。请教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把外设芯片取了试试..USB...读卡器芯片.

网友:
只有主板了。键盘我都拿下来了

网友:
先换U试下,再不行吧桥重新直下球

网友:
换CPU了。没有从置北桥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  浅见误拍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 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既然硬盘都换了    那就只有主板了

网友:
装不上系统大多数是南桥或者外设引起的建议先量一下外围设备是否短路 例如 声卡 网卡 显卡 南桥 重点放在南桥上 个人认为

网友:
还有硬盘模式 看一下是不是对的 曾经碰到过因为默认硬盘模式引起的死机 很奇怪的一次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调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可以换个U 试试

网友:
可以选着性的 屏蔽设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问题吧   我修的这个板有很多显卡问题的 显卡是020的吧

网友:
一般装不上系统    耍BIOS   不行 在干桥   我们就这样做得

网友:
我晕死 这个小问题 你还大搞 你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在检测硬件准备释放驱动的时候点击ESC跳过 进系统以后在打驱动就OK了 那是你系统的问题  我自己封装的系统遇到过好次这个问题了的

网友:
最直接的是换个系统 一般是检测显卡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在台式机上也遇到这种情况。。。。和楼主一样什么都换了就是没有换板子。。。。搞得最后。。。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点小毛病就难到了呀,装个纯净版的试呀,安装版的,不一定要GHOST版,,很害人的

网友:
正如LS所说,用安装版的系统 ,不要用ghost的,特别是HP的

网友:
有没有用过安装版的试过啊

网友:
楼主就别钻牛角尖了啊,换个系统吧,还不行就做下北桥

网友:
注意软件问题哦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换个安装版的系统看看能装上吧

网友:
我修过楼主相同故障,
解决方法:更换南桥OK
注意:紧供参考。

网友:
用正常安装版的试一下,用克隆版的别装驱动

网友:
软件都试式了。安装XP系统也不行。WIN7也试了都不行

网友:
多半是系统问题多换几个系统试试不行就用安装的  我曾经遇到过到最后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取外设 摘网卡 声卡 耍BIOS

网友:
这种情况你怎么不格掉C盘装个硬装版.

网友:
把网卡拆了 看看是不是网卡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