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有时候有黑线有时候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4):
施乐518复印机,一开始的故障是打印和复印的文件沿着出纸的方向有个颜色很深的黑线,大概在纸张的中间的位置,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这两个图是样稿,白色方块是我故意掩盖的,颜色较深的是维修之前的现象。我去维修的时候怀疑是刮板和硒鼓有问题,同时发现没粉了,就加了莱盛的碳粉,换了刮板,硒鼓表面没有伤,就没换;维修之后整体颜色变浅了,那条黑线也变浅变短了。关键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规律可循。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网友:
压辊漏电或者击穿

网友:
换感光鼓  绿色的那个

网友:
楼主 你的问题  没有明确表达啊 是复印的时候  有黑色线 还是打印的时候 还是全部都一样   无论打印和复印

网友A:
需要更换载体了。

网友:
给鼓充电的那个架子有问题

网友:
鼓充电架漏电 就会有时有 有时没有

网友:
清洁下充电架,看下激光器上的玻璃是否粘了碳粉。

网友:
是啊,楼主要说清楚啊。是复印还是有打印也是一样,还是单一哪一行!说清楚

网友B:
不管打印还是复印,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打印还是复印,都是如此

那说明问题还是在硒鼓上面

网友:
比对两张图走纸方向黑线位置无规律,还是清洁的事儿,看看充电部分是不是脏了。

网友:
打印一半的时候关机,看看具体情况出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更换载体了。

请问载体是什么?硒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载体是什么?硒鼓吗?

天啊,你修复印机,竟然不知道载体是个什么东西,。。。。你先百度先学习再来吧,复印机不是只有个硒鼓会坏。。。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辊部分,载体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充电棍的问题

网友:
水平黑线应该是充电辊或鼓芯问题,你的鼓用多久了,检查一下磁辊插槽塑料是否融化。

网友:
看看是是不是激光器脏了 以前遇见施乐的3125打印机有横线 就是擦了擦激光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