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触发后无法关机

楼主(2012-12-04):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的g31主板 触发后无法关机 测量后 io的slp3在待机时就有3.3v了 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肯定不正常,IO收到南桥发来的SLP-S3后就会拉低绿线,可以把SLP-S3那个脚翘起来,看还有没,还有技嘉主板要把io脚位腿后31脚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直接更换I/O,一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