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贴,华硕HD4770 D5 512M的问题

楼主(2012-12-04):
该卡目前有以下几个情况:
1.PCI-E的AD线阻值正常,显卡的核心供电,显存供电以及几个辅助电压供电的对地阻值均正常。
2.该卡在C1到2B不断的反复,在2B的时候会档10秒左右后来又回到C1。
3.BIOS拆了后可以用PCI-E卡带进DOS下能检测到核心。
4.各电压目测正常,核心1.05,显存1.6,辅助是1.15.图中两个电感均有电压。显卡的核心电压是根据加电顺序由刚开机的1.25V自动降压到1.05V。
5.拆开散热器发现该卡是无修无BGA,但是打了下核心的几个电容,上面的均正常,下面有4颗电容是短路,我的表算精准的,的确是100%短路,和两笔相触的阻值相同,为0欧。
6.核心供电的IC和场管发现开机60秒以后感觉温度稍微比正常的卡高,并且稍稍烫手。

问题如下:
1.该卡根据用户说,是用着用着就黑屏了,那么拿到手上后确认该卡无修,并且是显存无供电,将保险管和UP6101BU8换了后电压恢复,而恢复电压后插上卡发现核心供电的IC和场管会稍稍烫手,明显这个保险烧的位置是显存位,而过载的却是核心工供电,这是什么情况?
2.该卡GPU芯片的那4个电容已经标在图中,正常情况下是不是确认核心损坏?
3.用户说正常使用导致损坏,并且我确认过,拆散热器的时候很费劲的才拆下来,有硅胶封住的,那么为啥ATI的芯片正常使用过程中会坏呢?

网友(点评):
你已经换过供电芯片,说明供电有故障,导致核心损坏的情况太平常了,这个和是否用硅胶封住毫无关系,不值得大惊小怪。

网友:
占个沙发,需求向各位论坛兄弟求教

网友:
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我也测试过类似的显卡有阻值为0的但是我分析不是显卡短路。估计有的显卡阻值就这样,个人意见啊

网友A:
你用蜂鸣档测还是200欧姆档测量的?越高端的GPU阻值越小,有的是0.02欧,你敢信吗

网友A:
保险都烧断了,说明MOS管和电源管理IC肯定有坏的,或者是不良的,导致过载,更换显存供电的MOS管,再测

网友B:
我有好几块有供电,无显示,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

网友C:
楼主 你这卡像是没有读取到正常的显卡BIOS,所以才会重复跑C1到2B,我们讲的档2B,是一直停在2B,不会重复的,只能重启。BIOS装上去能否认得出来呀?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这种问题肯定早试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卡像是没有读取到正常的显卡BIOS,所以才会重复跑C1到2B,我们讲的档2B,是一直停在2B,不会重复的 ...

BIOS装上去C1-2B来回反复,我也想请教下如何让BIOS装上去能进D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蜂鸣档测还是200欧姆档测量的?越高端的GPU阻值越小,有的是0.02欧,你敢信吗

200档,确定是短路,因为我4830卡的所有核心上的电容都是有阻值的,我是没相同的卡对照,该卡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烧断了,说明MOS管和电源管理IC肯定有坏的,或者是不良的,导致过载,更换显存供电的MOS管,再测

烧保险的是显存项的,电源管理IC换了才出的电压,供电的MOS没换 但是打了下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几块有供电,无显示,不知道是不是U坏了

GPU 有5组电压 1.8 1.1 核心 5 和3.3  还有16对耦合断 也会在一些主板上不亮,核心脱焊 也会 原因很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装上去C1-2B来回反复,我也想请教下如何让BIOS装上去能进DOS的

我们一般用PCI显卡进DOS的  但你们可能没有这个

网友(点评):
我有PCI下显卡,但是他C1---2B反复根本引导不进DOS,PCI显卡也选择了优先的。相信我,我这工具除了示波器和可调电源没有其他一应俱全

网友E:
有供电无显示的原应很多1:无时钟复位  测试点是PCIE A13 14和A11脚你看着几个脚跟显卡的那几个脚相连 看到显卡后经过什么到芯片 还是直接到芯片. 复位是3.3时钟是0.6. 有这个后 你看显卡背后金手指有一排电容 测试他们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不一样的话芯片虚汗或坏  再看读取到BIOS没有 可以用示波器测试BIOS的第一脚在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  没有读到芯片虚汗 或到BIOS 有断线或BIOS供电不正常.

虚焊的可能性非常小,HD4770的显卡小核心并且是40纳米的核心,脱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个我有经验的
受教了,这个时钟和复位以前还没怎么注意,但是这个卡发现一个明显的故障就是下方的电容短路,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几个电容是和什么是共路的。

网友:
阻值正常,也未必MOS管就正常
既然确定电容短路,如果不是GPU焊盘短路就是GPU挂了

或者你换掉所有的MOS管试一试,如果不行,那就得取下GPU再测电容,如果仍短路,那肯定是报废了

网友(点评):
MOS管都测过了 MOS管坏 是不可能有电压的。明天买个GPU试试,这GPU便宜 测试的50元,拿回来先测试下,不行重置退回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有供电无显示的原应很多1:无时钟复位  测试点是PCIE A13 14和A11脚你看着几个脚跟显卡的那几个脚相连 看到显 ...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正常的  有的高端显卡本身阻值就很低

网友(点评):
这个卡核心供电的阻值是2欧,而这个电容的阻值是短路,我目前还没找到这个电容的对应的PCB板子上的供电线路是哪一条有待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用PCI显卡进DOS的  但你们可能没有这个

你设对了吗?  进BIOS里有个设从PCI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正常的  有的高端显卡本身阻值就很低

可以下掉主芯片看看那几个电容还短路不

网友:
尝试哈BIOS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PCI-E上的AD线在哪里?这种卡的金手指上只有D\C线,根本没有A线。
2)核心供电电流很大,正常工作,供电芯片和场管当然会有一定的温度,有点烫手也属正常。只要输出电压,输出波形正常就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个显存供电,只有1.6V,如果是DDR3的话明显不对付。
3)显卡上的供电有好几路,就拿显存供电来讲,也同时供给核心的。包括那个不知所指的辅助供电,你也不过仅仅测量了三处。所以核心上的电容有短路很容易解释-----某个你没有测量的供电有短路。

这卡显存电压是对的 DDR5的,另外一片4860的电压是1.5好卡,这个电容对应的供电我判断是某个电阻分压供给这里的,我测了卡上所有电感包括贴片电感都无短路现象

网友:
图片看不清。DDR5的话,电压是对的。供电并不一定通过电感,特别是A卡,有的就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输出也仅仅是接个比较大一点的贴片电容。

A卡确实有2个7767的8脚IC提供1.1和1.8的供电,但测了输出脚对地无短路

网友:
我有个七彩红的9600GT蜂鸣档测主供电也是0,但能正常使用

这卡并非主供电短路,这卡一共有6组核心供电1组显存供电,1.显存供电 2.核心主供电,3.核心支路1.15V。4.核心1.8V支路和5.核心1.1V支路6.3.3V核心供电。7。5V核心供电,但是没有一处是短路
蜂鸣档测是0,实际并不是0,要用欧盟档测量

网友:
今天再一次测试了 ,该卡能PCI-E显卡带进去。成功刷写BIOS 可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的、不短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