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A跑C7修复记

楼主(2012-12-04):
午饭过后,一客户提一台主机过来,说是好像是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并且报警,我接过主机,打开机箱盖,主板型号为945P-A

插上诊断卡,上电D5--D6--C0--C7卡住,并有6声短响的报警声,

心中暗喜,此故障简单,并通知客户此故障应该不是内存供电电路的问题,应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让顾客先去忙,半小时之后来取。将客户打发走之后,拆下主板,上电,拿起表笔直奔键盘供电,因为以前修到过好几块C7的主板,都是键盘无供电导致;但这回上电一测,傻眼,键盘供电正常。这下好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心情,一下凉了大半截。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先测全板供电,内存1.8V,桥1.5v,1.0v,总线1.18v,cpu1.3v;在测时钟,CPU、内存、PCI、IO都正常,然后是复位,cpu、IO、PCI、IDE也都正常。
       既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那就刷个BIOS试试吧,从网上找了bios下了之后,刷上,上电,代码依旧是C7卡主。
      刷bios不行,难道是IO?更换后故障依旧。
       IO换了,BIOS刷了,剩下的就只有桥和CPU座了,我的水平也就到此了,况且945的CPU座经常虚焊,焊一下座吧,心想80%应该能好吧,拆掉风扇和散热片,吹上焊膏,上BGA,冷却后,抱着一丝成功的希望加电,闭眼,睁眼,天哪,可恶的C7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的时间快要到了,而且客户还提前到来,问怎么样了,我无奈的对客户说,故障有点复杂,一时半会恐怕难以修复,不如您明天来取吧,客户答应了。
     客户走后,心里的压力和紧张减小了许多,继续维修;剩下的只有最后一招了,做桥,但心里老有一种感觉这故障跟桥没多大关系,可能是由于前几次修到的C7故障的缘故吧,算了,还是先放一放吧,让脑子清醒清醒,重新理一下思路,反正顾客走了,时间比较充分了。
    维修此板的同时,一个同行留下2块板在这,此时拿起来修一下吧,这2快板简单,一个CPU 供电短路,另一个桥虚焊,十来分钟搞定。然后,上论坛签到,此次签到竟然获得7点下载分,些许高兴之后,再拿起刚刚的C7主板,继续研究,重新梳理了一下思路想到:
     以前的C7主板都与键盘接口有关系,况且键盘接口的排阻坏得也比较多,此故障会不会也与那排阻有关系??看了一下键盘接口上得排阻为272,量了一下阻值,天哪,阻值9.6K心中欣喜若狂,赶紧更换,找了一个222的排阻换上,加电,闭眼,睁眼,哇塞,2A--65--75--85--b2--02,上显卡,接显示器,看到了令人兴奋的LOGO画面。

本人水平有限,并且是第一次发经验贴,欢迎各位批评指导

另外提醒一下新手朋友们,维修复杂故障的时候,修到一定程度是由必要暂停一下,清醒一下,重新整理思路,并且要有大胆的想象力;而且没事的时候要多逛逛论坛,能学到好多好多知识的,我第一次遇到C7故障的主板时,就是通过论坛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这个板是精品呀 我用的就是这个板 玩游戏很多年了 很难坏

网友A:
C7不是内存,是键盘。当初我遇到C7的板子也被它忽悠了,最后换了个键盘好了

网友:
是的,多逛论坛是可以学到好多维修经验的。

网友:
碰到过几次同样的问题,开始老往桥和内存,I/O上搞,一头雾水了,现在懂了,谢谢分享

网友:
人多就是力量大呀。。。。还得谢谢有这个平台。。。

网友:
好经验,下次要注意了,不要当档内存修了。

网友:
c7键盘口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c7呢,先学习了,基地就是好!

网友:
C7
有的键盘口电路
有时钟晶振
有时实晶振
这些是论坛上的总结.
我也修到过南桥虚焊的.

网友:
我还碰到检测卡显示55的故障呢。后来发现55是正常的,dell板子全一个样,55就可以显示了,不会继续跑马的。

网友:
绝对的经验!!!!

网友:
有C7大部分都是内存吧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经验..直到我下次碰到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帖子  又学到了 不少

网友:
以后遇到跑C7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啊!谢谢楼主的经验撒!

网友B:
阻值是变小了吗?这个是22.2K欧是吗?楼主解释下哦

网友:
07呢 也是键盘么

网友:
第一次遇见C7是键盘鼠标的事    赞一下

网友:
以前都当内存不过维修了,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2阻值是2.2千欧。是阻值变大了才对

哦,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楼主不是新手了,快成老手了

网友:
c7还真没遇到过。遇到会注意一下。。。

网友:
c7跟键盘供电,下次注意了

网友:
经典!赞一个!

网友: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不是键盘的问题呢。绕了一圈又回去了。哎

网友:
记住了 C7 ·不一定是内存··跟键盘有关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不是内存,是键盘。当初我遇到C7的板子也被它忽悠了,最后换了个键盘好了

c7是ps、2口,09也是。或者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变小了吗?这个是22.2K欧是吗?楼主解释下哦

今天修的一个,472.我换272有问题吗?一个上啦电阻

网友:
今天搞了一个V星的板子,如你的板子问题  就是PS2键盘问题   之后查出来无供电 看图纸供电是由一个8脚的小芯片出来的,供电出来以后还是认不到键盘  之后看它跑到了IO 换了个IO  完事。。。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

网友: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那什么又一春啊!佩服楼主的技术和冷静思维!

网友:
原来是键盘口旁的排阻造成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为什么我没早点看到这个帖子 ,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