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D找不到硬盘和光驱精典维修+图和点位图

楼主(2012-12-04):
1,同行拿个华硕K50AD本本来说认不到硬盘和光驱。硬盘换过了,光驱也换过了,
开机U盘能找的到PE也能进,但就是出现下面这图

2,打开网络搜集各维修论坛,都没有经验和图纸,于是乎去淘宝上买了分电路图点位图
立码打开,硬盘和光驱电压都有,数据也没有短路直接连南桥。

3,二话不讲到网上去订了个南桥来,隔天装好,苦哟,故障依阳。

4,然后去刷了个BIOS  版本高的和版本低的也刷了个,还是一样。
5,后来发现南桥旁边有个双二极管烧裂开了,立码打开图张查去路。晕,其它的都一样的,就是这个双二级管和周围电路电路图
上定义不一样,但可以看的出,二级管的一脚是连VGA那边的,还有一边是连南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同等电路图找换上,
接可调,立码一股臭烟冒出来,又把这个管子给烧了,还好南桥没烧掉。量了下,二级管也就是图上的那个红十字的地方、一边3,3.3V 一边是1.5V,显然不对,于是把这个二级 ASUS K50AD点位图

Solo。 + 10 很给力!

网友:
不好意思,那个点位图放错位置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这图很难找

网友:
不怕没分 就怕没图  下了 THANKS

网友:
是啊,这个图我也找了很久,都没有,我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
后面二极管没装,一装就烧。该二极管旁连个电容再去南桥,我量了好几次都好了,后面一量,又阻值变了,果断去掉那个电容。飞根3V线就好了。。就是因为给南桥的3V短路了。。。

网友:
多谢LZ的无私奉献,修版还得仔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二极管不装好了?

没装,飞了个3。3V给南桥。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呀,只是把问题给解决了,是什么原因烧的二极管,二极管不装,那什么VGA不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