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不充电

楼主(2012-12-04):
充电芯片ISL6251AHAZ-T_QSOP24  的24脚DCIN无电压,此电压由公供点P3经PQ314导通供给.经查PQ314的控制条件不足!所以24脚DCIN无电压!  PQ314导通需要满足的条件是PQ315导通下地才能使PR335\PR337进行分压.但PQ315导通还需要一个控制信号!此信号由PD304供给(PD304需要满足两个信号,一是2脚FSTCHG信号, 此信号由EC发出 亦经PR306\PR307间中有一稳压二极管PD301到ISL6251AHAZ-T_QSOP24  二是3脚 做为一个开启信号EN .   \3脚是SUSP#直接由EC发出,此信号测量过 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
现在原因是PQ314的供电脚与控制脚的电压与公供点相等,FSTCHG无电压,SUSP#触发后才有.PQ315没有导通使得P3电压不能通过PQ314 到达24脚DCIN.
有无高手知道FSTCHG与SUSP#这两个信号的产生?PQ315的控制极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g2ODAwfGMyZjU2Nzc1MzNmYjVlZDQzZGUxMjk5MjdhZjI5OGQ4fDE3NDIwODgxMTA%3D&request=yes&_f=.pdfG555

网友:
要是高电平才会导通

网友:
PQ315的第二脚应该为高,导通PQ315形成分压 分压电压到PQ314的栅极导通PQ314产生DCIN,而要PQ315第二脚为高好像那个双2极管的
FSTCHG与SUSP#这两个信号任意一个为高输出为高(不知道解释的正常不,求高手解答)那问题应该是FSTCHG 先刷 BIOS或换EC

网友:
FSTCHG應該是EC識別到電池不壓不足時而發出的開啟信號讓充電芯片工作為電池充電的,現在它無動作 而EC可以識別到電池容量高低但沒有發出命令!估計與EC的關系比較大!先試換EC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