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 跑E3

楼主(2012-12-04):
今天修了一块dv7的intel芯片组 独立显卡 的板子   刚开始是不开机 换了个EC好了 能开机了 上U上内存 跑到0.87左右就不动了 首先想到的是内存 插上诊断卡 跑E3 就是内存啦  于是就打内存灯座  没问题?  灯全亮了  查电压   也没问题 。  换了两条内存还是不行 就像直接换北桥好了  结果还是跑E3   谁遇到这种问题帮一下忙

网友A:
*脏话*,这板子板号是不是UT7呀,你也是个人才呀,不过内存就干北桥,这主板我在工厂第一个人修,换个BIOS试试呀,BIOS相当容易坏

网友:
bios  早就刷过了  我有料板 不开机就换过bios    不过内存有刷了一次  还是不行呀

网友:
换个U试下不要老想着一个点嘛,CPU不发出复位信号也不过北桥。南桥也会影响CPU工作。先换U,再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这板子板号是不是UT7呀,你也是个人才呀,不过内存就干北桥,这主板我在工厂第一个人修,换个BIOS试 ...

你RMA的吗?

网友:
是的呀,NB5

网友:
高手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