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网卡故障(南桥)求助???

楼主(2012-12-04):
华硕X88S机器...短路机(3.3VSUS 短,更换南桥 SIS968 OK)...修复后进系统
无线网卡能检测到...无法安装上驱动..
有线网络不接网线的时候也是已连接,且一直为10M ,而且系统是一卡一卡......急救呀!
主板架构:SIS671DX+SIS968
华硕

网友:
把网卡去了试试

网友:
先重装下系统驱动什么的,再找找看是不是主板上损坏件是不是没拆完,比如说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