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2625 _▃▂_

楼主(2012-12-04):
老款主板是phoeni biox诊断卡代码显示2625,但正常点亮启动,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上网一会后就自动重启.

网友:
26的话代码已经跑到显示了,能正常使用了。你的故障可能和显卡,内存及对应供电电路有关。当然最先要用好的硬盘做个新系统测试。

网友:
显卡 没过  显卡问题

网友:
网卡有问题吧楼主!

网友:
上网重启  是不是网卡呀

网友:
2526 应该可以亮了   重启的话你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先板卡后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