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9 不能充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2-12-04):
机型:三星r429
板号:BA41-01190
芯片组:i3+HM55
故障:不能充电
处理过程:
这个机子是买二手的新疆佬拿来的说是不能充电,由于不是我接的机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先开机进系统看看,在系统下显示电池电量0%正在充电 主板上的充电小黄灯是亮的,可是冲了10来分钟还是0%,电池是他刚刚在淘宝上买的【OEM的】,我想电池应该是认到了,下面说说我的维修过程。
拆开机器目测主板看到ec 和bios上有焊油,充电芯片和外围也有焊油,机器能开机说明适配器检测电路是ok的,先用示波器打电池到ec的i2c总线看下图
1.接电源插上电池【充电灯亮起此时的电流为0.014】找到电池口j502的3脚BAT3_DETECT#【电池检测低电平有效】实测为0.38v 正常
2.找到j502的4脚BAT3_SMDATA# 看下图 有持续的正常波形

3.找到j502的5脚BAT3_SMCLK#看下图也有持续的正常波形

既然ec能正常的检测到电池看来要重点测量充电IC的条件和pwm电路了

仔细的测了一番 isl66255的各个脚位下面说一些重点的脚位的测量结果25脚dcin为19v ,13脚vddp为5.12v  26脚5v  14脚【不插电池为5.01v】,6脚的vref为2.39v ,7脚chlim【CHLIM是电池的充电电流限制设定pin】为1.024 v,9脚vadj【电池充电电压设置端】为1.1v , 8脚aclim【ACLIM是适配器电流限制设置引脚】实测为0.45v,2脚CELLS接地【电池节数设定为3接】1脚en 为3.3v ,21 22 脚csop cson 都是11.02v ,从上面的测量结果得知都正常啊 而且1脚的EN充电使能输入都为3.3的有效电平,心想到底是哪里不对呢先打打充电mos管Q512【它是个双管】的上管第2脚有没有驱动方波吧,实际测得插上电池过一会充电黄灯亮起的时候有瞬间的驱动脉冲马上就掉了,前面量了一下isl6255的21脚22脚csop cson【是电池的充电电流检测正/负输入端】 都有11v左右的电压但是没去量电感两端分别到isl6255的21脚22脚R550和R551的阻值,但是实际测得为r550为1.5M欧r551为16M欧【取下测的值】这和正常的22欧相差太大因此流到CSOP/CSON的电流很小很小,这让充电ic得到一个错误的电流检测值,因此充电ic以极小的电流在给电池充电【这个机子不插电池待机为0.008 插上电池待机0.014】

我在料板上找了两个24欧的小电阻换上,再次接电源接上电池过5秒充电电流就上到了1.66安左右

网友:
没想到还抢了一个沙发,呵呵,斗了一晚上的地主了,呵呵,楼主修得不错不过这两个电阻怎么同时坏掉了呢, 这个 有点奇怪啊呵呵

网友:
兄弟们小弟打字辛苦 给加点分吧 再次送上图纸 板号BA41-01190

网友:
好像你这个7脚的电压不对。应该是0.7v电压的样子啊,怎么又1.几v的电压呢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 7脚图纸有说明是1.0几伏的呀,分压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像这种修得比较少   是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A:
对于有人怀疑7脚电池充电电压设置端不是1.1v而是0.7v   下面有图为证

网友:
最大就5分,加上了,分析相当详细,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回路出了。。分析的很给力哦。。加分鼓励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以后多发些好帖子

网友:
估计是原来的电池坏了!烧坏了2个电阻!实际维修中经常遇到电阻无穷大的,一般都是瞬间电流过大烧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人怀疑7脚电池充电电压设置端不是1.1v而是0.7v   下面有图为证

哈哈,图上算算分压就行了嘛

网友:
小玩意出了问题就是难找更难修楼主思路清晰高手啊

网友:
修起来还是这种小电阻,小电容坏的,查起来比较难一点

网友:
第一次看到冲电电路这么深度的分析  以前都没看过那些信号是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图上算算分压就行了嘛

机子刚好没装  就拍了一张图发上来, 免得他说他量的就是0.7v

网友:
学习了。朋友厉害哟

网友:
二修机拿到我们这都是做过桥  显卡什么的  惨啊

网友:
向高手致敬!望以后多发好贴。

网友:
这种的电阻确实挺爱坏的。

网友:
没分。只能 顶一下了。

网友:
芯片监控输出电流

网友:
对充电电路不是很了解,讲的很详细,要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