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型号为D1691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12-04):
是一台AOC196S电源板上的三极管,冒烟坏了,不知道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的替代。如下图
─────────
│ K            │
│ D 1691    │
│ Y 523     │
─────────
│      │      │
│      │      │
│      │      │

网友:
你从板上看他的功能和原理。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打阻值从而可以看出它是什么型号的,万用表红接E极黑接C极看有没有500或600左右的阻值如果有的话就是PNP型的 万用表红接C极黑接E极如果有500或600作左右的阻值就是NPN型的

网友:
这方法没用的,都已经冒烟坏了还怎么测
一看型号就知道是NPN型的,2SA和2SB开头是PNP型号,2SC和2SD开头是NPN型号
D1691是60V 5A 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