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12-05):
型号:技嘉GA-G31M-ES2C
故障现象:不跑码,复位灯亮

维修过程:
      今天客户抱一台主机过来,说是显示不了,上电,显示器没有反应,上诊断卡显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拆 下主板看了一下型号: ,首先按时序修,INTEL供电时序是这样的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VTTPWRGD——CPU供电,首先测试内存供电0.4V,看来问题出现在内存供电这块,在基地下载份图纸,查得内存供电是这样产生的: ,怀疑RT8105坏掉,在料板上找了一块换上。再次上电跑码: 接上显示器亮了, ,最后附上图纸一份: GA-G31M-ES2C

网友:
下次碰到这板子可以测试下 1  5   7脚电压是否正常再换..不过你这板是经验之谈把.?

网友:
请问楼主   这是inter的时序吗?时序就这么点吗?

网友A:
这才显示楼主技术高超,秒杀哦,,,,哈哈,是我的话,我就要先测试下 157 供电脚是否正常,

网友(2016-12-07):
pwm芯片坏不是很常见,一般是开启信号的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显示楼主技术高超,秒杀哦,,,,哈哈,是我的话,我就要先测试下 157 供电脚是否正常,

一般是测量工作条件然后判断芯片故障

网友:
技术好就霸道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