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类似回扫线的故障

楼主(2012-12-05):
SUN GDM-5510 CRT21寸显示器(显像管是SONY珑管),最近一年多都有类似回扫线的现象,且无法自行消除.开机在没有进入桌面时现象比较轻微,一旦进入桌面(显卡刷新率起效后)情况就比较严重,但随着显示器开机时间的加长,那个类似回扫线会减轻,却无法最终消失.当图片或视频背景略微比较暗时很明显的能看到那些屏幕上的类似回扫线的细线存在.尽管这个类似回扫线的东西在屏幕上无法消失,但它不会抖动,基本不怎么影响观看对比度比较高的东西,可对看视频和绝大部分图片有明显影响.
我调整加速栅电压和聚焦栅电压均无效.特请各位师傅帮我诊断一下这个现象该更换或修理什么地方.感谢!!!

网友:
听说回扫线是什么扫描的电容失效所至.

网友:
180V视放电容

网友:
有个电解电容  好像是 250V 容量10-22UF 之间找一下  换掉

网友:
查消隐电路看看。

网友:
换视放电容OK

网友:
没有修过。

网友:
~~CRT显示器没修过。看哪位以前是修理电器的应该能解答的很明了

网友:
行扫描消隐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