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主板SU7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12-05):
求助:联想G31T-LM主板SU7是什么芯片?

网友:
我看了半天,也只看到一个U7,你应该拍个照片,把需要查询的位置锁定下来,这样才好找。U7是GS78L05N

网友:
在主板的背面,音频接口下面标有SU7,SU8,其中SU8是没元件的。看下SU7是什么元件。谢谢你i了。

网友:
在主板的背面,音频接口下面标有SU7,SU8,其中SU8是没元件的。看下SU7是什么元件。谢谢你了。

网友:
求助啊。有这块一模一样的主板的帮忙看下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