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e不开机一例维修

楼主(2012-12-05):
期盼的雪花来了,今儿高兴十足。可以high一回了。不料,一个同行送修一台显示器,故障表现为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测量三组电压,5伏,15伏,22伏。只能考虑主板问题。本着,供电,时钟的原则展开了维修过程。电压正常,时钟用示拨器测量无起振,换后,有波形了,怎么不开机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哈哈。轻轻一按,显示器出现了lenovo的界面。今儿真高兴!
因为此显示器是led,我们维修的led不多,不会换此主板,代换的原则按普通lcd换后,没有背光,黑屏。小弟拍摄维修实物,请求高手帮我一把,led如何成功换取普通的2270的主板呢!点亮背光的电压是如何接呢!期待结果,这样我就可以继续high了!

网友:
驱动板都一样的 可以直接换 然后刷屏 关键是高压板要更换 有卖的 因为LED的是22--35V左右的升压才可以点亮 如果是触摸板的就蛋疼了 按键的直接改就好了 本人在电脑城是第一个改的

网友:
楼主是东北人?下雪的事情可以追溯到10年前了 羡慕

网友:
楼主哪里的?已经下雪了?

网友:
楼主是那里的,好大雪。我们这里还没有下过雪呢

网友:
改LED,触摸的走的是总线数据,普通按键式电平信号,不一样的工作方式

网友:
北京那块  已经下雪了  !   楼主那的?       楼主有示波器真好    能检测到  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北方都下大雪了,是不是天气冷机器都不容易坏呢,近来好像比较淡

网友:
好久没看雪了

网友:
手机拍的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