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有一问题求解。驱动板得写程序,下面图中哪个是用来写程序的芯片

楼主(2012-12-05):
如题。哪个是用来存储程序的芯片。
现在这显示屏有这么一个故障,不插VGA线时间,显示 请检查信号线  插入vga线后,黑屏。怀疑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想研究下。在线等答案。在此谢过好心人。

网友:
8角的有可能是的,你看一下型号不就行了

网友:
板子明显是两个RTD方案, MCU是小的那个RTD2120吧,这个看不清.  如VGA和DVI口有24C类芯片,可以试着写EDID的程序,MCU程序和芯片都是最后动手的.
先检查3基色和行场对地阻值再说吧

网友:
   LZ  8角你可以去想象一哈~

网友:
右上角那个八角的看着像,一般都是24系列的I2C芯片吧

网友:
是不是主机分辨率超频了呀所以黑屏

网友:
这个问题得先按照3L的处理方法

网友:
先检查3基色和行场对地阻值再说吧

怎么做 说具体点。。 刚刚学不太会。。请教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