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VGA线时间,显示 请检查信号线 插入vga线后,黑屏

楼主(2012-12-05):
如题请问:是这款驱动板的问题吗?哪个芯片是用来存储 程序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DVI接口是不是正常。再检查VGA信号线的HV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对地短路。插入VGA信号线黑屏时指示灯什么颜色?

网友:
插入VGA信号线黑屏时指示灯什么颜色?
答:是蓝色的,插dvi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对了,反复开机几次后,不一定哪下就能出来图像。

网友A:
是不是灯管坏呀   插上vga仔细看看屏上有没有图像啊

网友:
指示灯是蓝色的,说明已经检测到HV信号。接信号黑屏,重点怀疑驱动板的1.8V供电滤波电容,先更换一下。不行,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找对应程序刷一下。当然也应先拔下 屏线,看接信号后灯管是不是一直亮。

网友B:
驱动板 有问题 ,遇到过  直接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 有问题 ,遇到过  直接换了

主要是换了没有程序来写。哪个芯片是用来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管坏呀   插上vga仔细看看屏上有没有图像啊

没有图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换了没有程序来写。哪个芯片是用来写程序的。

直接  换个原装的 带程序的啊  自己写就费劲了

网友D:
插上 有显示 图像吗  还是有显示 马上就变为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换个原装的 带程序的啊  自己写就费劲了

看着像山贼版三星,不像正版三星。山寨版的程序找不到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 有显示 图像吗  还是有显示 马上就变为黑屏?

插上没有显示就看屏幕晃下光就黑

网友:
遇到过驱动板上的二极管坏了!也会影起黑屏的

网友:
这个就是反复按开关键,说不定哪次按开后,就正常。只要不关机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东西一阵一阵的,这阵又好了,怎么开关,拔线、插线,又都没有问题了。这究竟怎么个情况。哎呀,我这个脑子啊。。。

网友:
关机后,显示请检查信号线  等、灯仍然是蓝色,然后黑掉。貌似这个显示器的指示灯就以蓝灯,无黄色灯

网友:
这个山寨版找个 通用程序刷进去 看下行不行

网友:
换通用驱动更省事

网友:
驱动板不稳定嘛,像这种情况最麻烦了

网友:
这种故障啊,在驱动板上接个不是跟屏供电一条电路的5V就行了。简单说就是到驱动板其它地方借个5V到屏供电那里。     故障出现时,当接VGA线时,屏5V供电绝对没有。当拔掉VGA时,屏5V供电又有了。所以才会出现你看到的拿种情况,接VGA线就黑屏。     这是个人经验。   不信你试试咯。如果按我的方法可以了请帮我评分多加点下载分。。。。。。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上的三基色的二极管有没有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要烧程序

网友:
典型的驱动板坏,很肯定的,不行的话就该个通用版吧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试一试,来确定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更换过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吗?这个故障和我前几天修的戴尔E2210C的故障一样的,不接VGA能正常提示请接入信号线,接上VGA线以后就黑屏,少一组5V电压,更换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以后,就一切正常了,我这儿四台都是一样的故障,更换上电容以后就全部正常了。如果你没换过驱动板上的电容,就换上试吧,一定能修好!

网友:
右上的那个RTD2120L的就是主控芯片,程序就在里面。故障是灰屏还是黑屏。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昨天也碰上一台同类故障的机  21寸的,换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