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a78ml不过内存

楼主(2012-12-05):
这块铭瑄板子无元器件掉落、内存换过。桥也压过,BIOS刷过,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CPU就可以了,以前也碰到几个这样的板,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上楼别灌水哦!   内存工作条件都扫遍

网友:
我感觉你这板子先换个CPU试试,因为AMD的板子是CPU直接管理内存,要是换了还是不行,查查内存的各个条件,包括时钟,部分VIA芯片组二代内存可能还有复位,仅供参考

网友:
时钟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这个也会导致档C1不过,你再查下SMB DATA和SMB CLK 3.3V正不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了,问题找到了,CPU  内存都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客户说了

网友:
呵呵!有这么悲催的事情啊!

网友:
铭瑄的板,我不看好它

网友:
哈哈哈哈  我正想说耶  结果一看果然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