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不跑码!

楼主(2012-12-05):
型号是MVT01,上电自动开机,开机后不跑码,各组电压都有。。。现在想动IO试试,不知有木有大虾遇到过这种问题 给点意见。。。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都是高手啊,看都看不懂..

网友:
服务器我不太肯定,但DELL品牌机不跑码一般加焊北桥就OK了。

网友:
服务器一般不跑马的,可以加焊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