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一台hp g3000台式机一长一短报警声,主机正常运行,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也不亮,经查是主板或内存问题。拔掉内存擦金手指,不ok,换根新的,不ok,cmos放电,不ok,裸板开机,还不ok。最后把风扇,cpu拿掉,重新装上,终于ok。
cpu

网友:
楼主你也太强了吧 好细心

网友:
用诊断卡看代码不就能把故障范围缩小了吗?

网友:
用诊断卡多好,跑一下码

网友:
也算一招,以后可能遇到。

网友:
我不喜欢依赖诊断卡,有时候会把人带入死胡同

网友:
好似CPU座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