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78 进水维修

楼主(2012-12-05):
昨天来个了小白!键盘洒了可乐!按开机键没什么反应!按电池容量键也没显示电池余量!跟客户说维修需要两天时间!打发客户走之后!开始拆机干活!三七二十一把板子拆下来!一看BIOS跟12V电路就进了点可乐,心中暗喜,应该问题不大,弄点稀料,小心翼翼的清洗,完事放在BGA焊台上面加热烘烤一会、、、、、、十分钟装上,开机、、、敦 、、、的声音出来了、、、、、呵呵、、狂喜没过,帕、、、一声掉电了,郁闷、、、、之后不接键盘还是如此、、、把所有的接口都不接上还是开机到WINDOS哪里就掉电、、、、心想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想到就干,上焊台加热NV北桥,杨伟了,还是涛声依旧,起来到要进去的时候就歇菜、、、、、、而且单用电池开不了机、、、查看电池电路,都很正常啊,不过电池接口边上还有一根线是显示电池余量的,不会哪里出问题了,拆开一看,我的乖乖,那个小板子也进水腐蚀了,还是工作流程上稀料,小心擦洗,烤干、、、、、、装好上电、、、、、敦、、、、、敦敦、、、、、进去了,呵呵呵。测试一切OK!

网友(2013-01-12):
请问楼主:A1278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是几M的?

网友:
“小心翼翼的清洗,完事放在BGA焊台上面加热烘烤一会”,先清洗,再烘烤,有道理,光清洗有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按电池容量键也没显示电池余量“,苹果机在屏不显示的情况下还可以显示电池容量?

网友:
进系统时就掉电,没先怀疑过系统问题吗?

网友:
进水一般不会导致桥虚焊吧?

网友:
进水的苹果,先清洗,然后烘烤,就这么简单,中间还上了bga焊台加焊桥,走了一点弯路,不过幸好没出问题

网友:
看来进水的机子还是要全面检查的好啊

网友(2013-03-20):
8楼!不是加热桥!而是把机器开热了之后,把板子放在上面烘烤!让主板的水分更干一些!不是做桥哦!

网友:
5楼!电脑进系统掉电,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啦!要么散热问题,要么电路出问题,

网友:
4楼!那是电池上面有指示灯!不是屏显示的电池余量!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挺细心。。。。

网友(2013-11-02):
楼主  表达能力 要加强  别那么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