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独显隔保不过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5):
此机据客户说是突然关机就开不了机了。接表无电流,判定隔保不过引发故障。如图:

测VIN19V正常,P2为0V。PQ3第4脚高电平18.7V。测PQ5  3个脚全高,18.7左右。
根据隔保原理,BATCAL#高,ADP_EN#低,PQ3第4脚低,PQ3才能导通。故查PD7第1脚,为高,查PQ93正常,PD7正常。按图索骥,找到第50页,BATCAL#和ADP_EN#的出处。如下图:

看来它们都与PU25A有关了。393是一个易损件,查它工作条件,8脚VIN无电压,其它脚全0。但8脚对地值正常,为1300多,对VIN也是1300多,看来是断线了???飞线,上电,待机电流30,两秒后自动开机了,电流一下子就900多跳动起来。机器修复。

看来此机是由于PU25A的8脚断线,失去供电,导致充电电路异常,引发BATCAL#和ADP_EN#信号异常,从而致使隔保不过,电池耗尽后,机器关机,再也无法开机了。

本人从未修过隔保不过的机器,尽管看了坛子中不少高手作品,但理解肤浅。此为个人维修第一例,当然也得到了一些同仁的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了。呵呵,高手勿笑。。。

网友:
昨天有个朋友 也是这个电路 ADP_EN#逻辑错误 为高 换掉PU25好的.

网友:
学习了,经常看你们维修帖子,长不少见识,没条件学习只能泡论坛了

网友:
至今没注意393是什么样

网友A:
我也是在这个坛子里泡出来的,目前还是菜鸟级别。。。

网友:
我的1台也是,直接重新焊下LM393搞定

网友:
呵呵。。。看来都是泡出来的高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这个坛子里泡出来的,目前还是菜鸟级别。。。

兄弟在湖南那个地方高就?

网友:
其实是PU25B没有工作,所以才输出高,ADP_EN#正常工作的话应该为低,是PU25B输出的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在湖南那个地方高就?

偶是湖南人,但现在人在江西哦,不在湖南。。。

网友:
差一下ACIN这种问题好修啊

网友(点评):
俺是菜鸟,在板子上找元件都花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