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红5V对地值只有65,正常吗?

楼主(2012-12-05):
RT
七彩虹INTEL H55的主板,以前的问题是自动上电且掉电。换了IO后不自动上电了,触发后还是掉电然后再自动上电掉电,一直重复。测的红5V对地值只有65左右正常吗?CPU附近有个RT6314芯片,上管G极短路拆了后就好了,以前没拆的时候也是掉电,拆了后还掉电。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7+RT9619A。

网友:
部分主板的红色线或者橙色线对地阻值很低,这个要看什么牌子的

网友:
最低100欧正常吧

网友:
是正常的哦!有的主板就这样,是正常的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有没拔掉电源再量的

网友:
我的是橙线对地80,插4PIN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