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Y430点不亮。。。高手请进!

楼主(2012-12-05):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一下串到1.02A无跳变,屏幕不亮 取出内存 电流一样 取了CPU电流也是差不多。 请问大侠些 从哪里入手啊。。。。。
cpu
点不亮

网友:
补充下 独显

网友(2013-02-15):
独显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懂。。等待高手

网友(2014-03-11):
我也正好遇到这个问题!显卡问题!

网友:
太笼统了,没办法分析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y430 裸板开机电流一下到 1安 拔掉cpu 内存 电流基本不变 拆下显卡 电流 0.4 换了一个600u2现象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显卡问题啊 这还要看吗

网友:
显卡加焊或重新制下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复位

网友(2014-10-21):
楼上说的正确,我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