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08-10-30
我是新手,,跟着人家来发发自己的经验让大家参考下,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今天早上九点来上班,,哇,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来到工作位置上,,坐下,,随手拿了块富士康G43MX-K的主板,,
先目测板,,OK,接着量开机电压待机全部正常,接着量下会不会短路,,12Vok..量ATX的时候发现红色5V短路了,,
如图,,我不怎么会表达,,请见谅。我就查线路。。跑到这三个三极管。我就依个拆。。还是不行,,我就再跑,,发现跑到IO里面去了,,就拆,,发现阻值无限大了,,查到元凶了,
,IO型号是IT8720F。。找个换上去,,再量。阻值329。。正常了,,插上电源。通电,,上CPU。内存。一路狂跑,,进系统测试中了,到此板修复。,
图片都是在网上找的,,只有手机。。太麻烦了就在网上找了,,望大家见谅
路过的大侠请加分鼓励!!!!!

网友(2012-12-07):
图还是有点没花清

网友:
你要是新手我就是菜鸟

网友:
我就知道哪个芯片烫手就是那个坏了 要么就杀桥 哈哈哈...

网友:
5V短路,跟到场效应管,如果场效应管三个脚中没有接地脚的话,就可以不用拆下来,就算拆下来也没用哈,一般下管短路会拉低电压到地

网友:
简单明了,非常强悍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但表达不是很好,我从头看到尾,只看懂了5V短路是IO引起的!!!!!

网友:
修板一般很少去关注ATX电源接口是否短路的,这也是说明楼主细心的一面,其实说白了修板就是得要细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是一般都要是测几大供电的。呵呵,不过楼主的修板精神值得学习,思路很好。

网友:
5V短路。一般IO 和串口芯、电流IC 等,一个一个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清晰,判断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