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3C 1024R交换机电源板

楼主(2012-12-05):
公司用的交换机H3C的比较多,坏了多个电源,决定修下,看能不能修好,就上网查了下UC3843B的相关资料,将电源板通电,没有5V输出,保险没有烧,整流后电压正常,测了下3843的7脚电压0.8左右,后来参看了下bsjacky  网友发的“遇到一个H3C交换机电源,报以学习的目的来维修,遇到问题请教”帖子,看到pfvl2008 网友的回复“先把那个25V 86UF的小电容换了先,不行再换3843,这电源我修了不少十个,绝对管用这招”这句话,大受启发,量了下25V100UF的那个电容,结果只有10UF左右,就找个一个同型号的电容,但是电容容量只有70多UF,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换了上去,结果通电测量,输出5V正常。在此特别感谢bsjacky 和pfvl2008两位 网友的帖子及回复。

网友:
不错啊,这样就好了,我这也有个友讯的交换机电源板没输出,试试换下这个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