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主板

楼主(2012-12-05):
如题:一板梅捷 SY-AMN6PI-RL V2 开机跑0C,各电压正常,有CPU 复位,CPU有测试变化,之前是网卡芯片短路,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大侠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CPU都确定有复位了 接下来是该读BIOS的时候了啊

网友:
CPU复位,说明硬启动完毕,下一步是读BIOS数据,然后是软启动!好好查查!

网友:
谢谢, 我再查一下。

网友(2014-06-04):
查下键盘鼠标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