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0WD显示器死机求助

楼主(2012-12-05):
接修一台联想L1950WD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工作十分钟左右突然黑屏,接着按电源开关机键也没有反映,指示灯一直是绿色亮着。如果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的话也是黑屏,此时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按也没有反映,查了驱动板供电电源都正常。只要放置一会开机又可以正常工作一小会故障又重现,有维修此机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或有此程序的可以提供一下,板号:492A00701300R  主芯片:RTD2261  屏型号:三星LTM190BT03。

网友:
代换法测试

网友:
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所以想写个程序看看,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确实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徐老大说过这种问题,是一个二极管老化造砀,在左上边,一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型号,你求助一下他

网友:
我有一个方法也许能帮你,开机状态下,用风枪加热,反复多次逐步确定问题

网友:
左上边并没有安装二极管,是不是你记错了。征得客户的同意现在已经给我换上通用板,留下原板自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