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不开机

楼主(2012-12-05):
开机能触发,,必须BIOS放电才能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关机以后,在一次开机,也能触发死活不显示。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机子发热以后,都能正常开机。。冷却以后就开不了了。。必须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
那不用COMS电池呢?我遇到过板子热的就能开机显示的最后是换晶振好的

网友:
不开机时,用热风枪吹下看下,可以开的话有可能那个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关于COMS电路都检查了,换了晶振,谐振电容,还有106的电阻一起换都不行。。最后没有办法连南桥都换了。。

网友:
升级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