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灯管问题

楼主(2012-12-05):
通用高压条如果是小口四灯的可不可以用在2灯的显示器上啊,直接接在2个灯管口剩下的2个不接空着,还是只能4口灯管高压条用在四灯管显示屏上,2灯高压条只能用在2灯管显示屏上啊?  还有就是大口和小口有啥区别啊,如果现在手上是四灯小口的高压条而现实器是4口大灯管的屏能不能把接口插座剪开按相应的线直接大口线接小口啊?

网友:
四口就必须接四根高压条

网友A:
大口和小口其实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四灯高压板可以接两灯,需要改动电路。四灯的屏可以使用单灯,双灯,四灯高压板,只是亮度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口和小口其实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四口高压条对四个接头的屏  2口对2口的屏 这样有省事又安全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四口高压条对四个接头的屏  2口对2口的屏 这样有省事又安全把

回复错了  上面的是回复 莱克斯的 呵呵 这个才是问你的 是不是就一个插口大    一个插口小的区别啊   2头插头都剪断 线对线接上就OK?

网友:
灯管大口小口用途是一样。只是接口分大小不一样而已。     还有四灯的屏可以用两灯的高压板,而两灯的屏不可以用四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