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2-12-05):
朋友拿来一台IBM R60E机器开机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拆开机器没有发现然后异常,接上维修电源开机电流 0.30  直接跳到0.58 不动了,测得 3  5V   1.8  1.5   个电感电压都有,唯独L5 没有电压,测得MAX 8765供电正常,MAX 8765也换过了,L5输出的电容也代换了,还是无输出,请高手指点下,下部该如何下手,后面有图纸,大家帮我看下,谢谢了,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查芯片开启电压啊。

网友:
MAX 8765是充电的吧?

网友:
是开不了机,还是不显示啊
???

德克蓄电池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晕死,8765不是充电的么,净瞎JB乱说

网友:
8765管的电感不插电池是没有电压的,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开启信号,和BST升压

网友:
这个好像是充电感吧,要有电池才出电压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就该查处一下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充电芯片,没电池不出电压的

网友:
哦,估计是充电电感,我机器现在是可以加电,但无显示,CPU 供电 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