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个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12-12-05):
(图片)

网友:
这个太阳能控制器是昨天刚买的。一会儿就坏了。。

通电没反应。用电子放大镜检查发现“蛇形线”烧断!

直接用导线接通。通电又把细导线烧了。检查他相关的电解电容50V/100UF也击穿的。、

换之。好了!!!!!!

网友:
这样就行了?

网友:
还有什么不能修的拉     都是高手

网友:
都是那个元器件  维修检测都一样   学习了

网友:
90后的都是神人哦!

网友:
质量也太不给力了吧,刚买了就坏了

网友:
有些问题都是没那么复杂的,只要敢动手就是修好成功的一半了

网友:
借鉴借鉴,楼主给力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厉害厉害 赞一个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太阳能可以这样修啊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恩恩,我以后得学习学习啊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刚买的还是保修好点

网友(2013-01-12):
刚买的,电容就击穿了,看来设计有缺陷啊,这根飞线还起到了保险丝的作用?看来又是三无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