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k42jp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12-05):
ausu k42jp   此板子在别的地方换过南桥,且没换好。为短路状态,开机电流0.7A且南桥发烫。我重新换一个南桥,可以亮,但装起来就湸了  后来发现时亮时不亮。
  1.亮的时候CPU电压1.05V  不亮的时候cpu电压0.85V。不亮的时候吹一下CPU供电芯片,就会亮,CPU电压就会正常为1.05V。也可以理解为热板子能亮,
                        2有时候上一条内存可以亮,上两条就不亮,基地有的人说加CPU电容可以解决问题,我试了一下,加了电容,是可以认到二条内存了,但不稳定,有时候还是不亮,且不亮的时候CPU电压还是0.85V,用风枪吹一下CPU供电,二条内存又可以都认,且也亮。
                         3,亮的时候进系统风扇狂转,且CPU 温度为86度,从基地找了一个BIOS刷了,温度低了,风扇也不狂转了,,但还是时亮时不亮。
                         4.up7706 一个3.3V转1.8 V的8脚芯片,芯片工作正常,但就是特别烫,不知道跟这芯片或电路有没有关系。
                         总结一下,主要问题就是CPU供电偏低时不亮,用风枪加热一下CPU供电就正常且会亮。  换过CPU供电芯片,涛声依旧,加过CPU供电电容,换过CPU电路上的大部分电容。(
因为我感觉像电容问题), 还是涛声依旧。在基地看过很多贴子,也有人的现象跟我一样,但都没解决,感觉像是通病,有没有哪位大哥解决了些问题的,请指点一下,或一起讨论一下  这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此板子板号为  K42JA_MB   REV.20
内存标签写的是K42JP

网友:
修好了吗?最后是不是搞显卡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冷机不亮,通电5分钟后重新通电就能每次都亮,一冷却就不亮了,显卡换过没用的,板子就两个BGA芯片,板子另外一边的桥不烫手。应该不会坏。CPU换过。I3的U。都是不亮时CPU供电0.8.亮时1.05.绝对是通病。还没找到解决办法呢。有高手吗、。?

网友:
我高过一个DELL的,开机上到0.6-1.0  不动,上不上内存一样,能开启来CPU电压正常(1.05),开不起来,电压只有0.89. 我我用风枪吹过显卡,独显的。 然后就直接跑马了,

网友:
楼主碰到的问题,我也碰到了。
故障基本一模一样,一个月前,将CPU的2路供电加了电容,补焊的供电芯片OK。
后来连续2此返修。都是同样现象:加热CPU供电芯片就会好几天。

订了2片全新的芯片,但是没有一片能正常工作,关键是这种板子的焊盘非常变态,引脚外面基本没有露出的空隙。最后没办法,只有焊回原来的再继续用。

唉!昨天这个该死的本子又回来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一样的现象  难搞的很 没有解决

网友(2013-01-06):
楼主能够吧BIOS共享出来一下吗。我刚好有个机器BIOS 问题。麻烦了

网友:
一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碰到了,没办法搞了这机器,都是同样的问题,好像还没有人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的,搞不定

网友:
这种遇到好几台了  搞不定

网友:
手上一台,至今无果,绝对的通病,但是没有图纸,更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我昨天也接了这样一台机器,也是冷机不开,热机开,更换CPU供电所有MOS管,现在暂时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目前还没有查出来,吹CPU供电芯片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