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杂牌电源,大家一起参考一下!有高清图!

楼主(2012-12-05):
前几天家里的台式机莫名其妙的开不了机了,拿去售后说电源坏了,换一个电源的要收我280大洋,我勒个去,这个电脑才用一年,怎么这么黑啊,自己就搬回家了,然后在淘宝上买了一个99的终极者宽电压的电源,换上了就好了。
本人自己也是搞汽车修理这块的,没事就把坏电源找了出来,这个坏电源是一个叫瑞利达  神鹰  ATX-P4-550A,
拆开后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烧焦的气味,保险也没有坏,也没有哪里电容爆掉或者电阻炸掉,通电检查了一下绿线和紫色的线还有其他的全部都没有电压,测试输入整流桥输出在320V左右,电容两端分别是-160 和+160,证明输入整流及滤波这块是好的,断电检查了大功率开关管 没有短路现象,辅助开关管也是好的以及辅助开关管旁边的三极管也是好的,初步断定是震荡电路的问题,在网上找了一个开关电源的图纸!仔细看了半天也没有怎么看懂!就采用一级一级检查,首先从辅助电源开关的触发电路开始!结果发现一个稳压二极管有点问题,但是也不敢确定,就用手机拍了照片给大家一起来参考参考,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本人也是新手!

管子的位置!散热片和开关管已经焊下来了

整个电源版子

正反向检测

放大镜看  大概显示24v ,  背面显示的是55c。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BTX55c系列的管子。下面是管子的参数!

hjq
换电源要280你能说人家黑?要知道换的是什么电源才做评论。你给别人汽车换条胎得多少钱呢?都做维修不要这样吧。呵呵。

网友:
这个稳压管是待机5V的开关管G极稳压管。坏了的话要检查G极相关电路。开关管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师不知道见过消防车爆闪灯的控制盒没,和这个有点类似,用TL494触发电路把电瓶的电压升压到380V左右供给气体放电灯的阴极和阳极,然后用一个8位单片机生成触发信号,外接小变压器,升到6000V,电离里面的惰性气体

网友:
楼主,正向测稳压二级管为嘛是22M,一般都是0.6几的压降,应该是有问题的;还有,之前我也修过一个和你的情况类似的电源,都是没有任何电压输出,证明辅助电源部分肯定存在问题,查看里面也没有什么烧掉的元件,就从整流桥那先查起,没有问题,之后把辅助电源那块电路的元件一个个检查,发现稳压二级管导通了,换掉,随便把主电源那块也查了个遍,无短路、无元件损坏,串灯泡上电正常,OK

网友A:
楼主先把情况说清一点,有没有待机电压?看你保险什么都没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图片确实是清晰,楼主手机不错啊

网友B:
看你的电源实在做的不怎么样,还是考虑做料板比较好!

网友:
修电源为什么用数字表呢,用指针表事半功倍。

网友:
数字表测的正向电阻为24.31M未见过,换个指针表测量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指针表!我是搞汽修的,单位都给买的数字表的!数字示波器有两台,被一个高人霸占不敢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把情况说清一点,有没有待机电压?看你保险什么都没烧,应该问题不大!

全部输出都没有电压!绿线,紫线都没有!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电源实在做的不怎么样,还是考虑做料板比较好!

确实不怎么样!拆下来时看到输入端窜了一个大的铁心电感,把插头拔下来仔细看,电路板上的插头焊在一个焊盘上的,顿时就无语了。。。。

网友:
楼主,修电源记得拆了保险管串接个60W左右的灯泡啊!不然爆保险很吓人的哦!

网友(点评):
多谢提醒!火花我见多了!我经常直接用起子去启动柴油发电机,哎 哪个火花四溅和烧电焊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输出都没有电压!绿线,紫线都没有!

紫线没有电压当然绿线也没有了,先检查辅助电源,就是供紫线这一组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没有启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小米手机1S青春版,打破头才抢到得1299!

这么便宜啊

网友(点评):
配置还可以,就是要去抢,烦得很!

网友:
这个电源的确不值得去修。
但是想练手的话就另说了。
先检查辅助电源这一块吧。
为了不炸管子就串个灯泡。

网友:
小米手机电信版我抢了20多年了,还是没抢到

网友(点评):
先提前半小时入场,登陆进去,多开几个网页一起刷!到点后几个网页一起刷新!总要出来一个!

网友:
小米1S青春版我抢了四个,结果朋友都不要。小米2才不好抢

网友(点评):
小米2问题太多了!还是等段时间吧!

网友:
辅助电源出了问题,先查看启动电阻,一般为几百K的样子。

网友:
很想知道你这是哪个牌子的品牌机,电源要两百多,原配的电源还这么差!!

网友:
还是先把辅助电路部分修好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