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_M3N68EL主板不定时掉电,求其电路图,

楼主(2012-12-05):
有时一个小时掉电,有时三个小时掉电,有时一天都不掉电,测所有电正常,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没有用光驱,温度不高。

网友:
电源更换过吗?其他设备都正常吗?

网友A:
N68的很多桥空焊问题,尤其是这种不稳定的板子,不定时掉电一般加焊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N68的很多桥空焊问题,尤其是这种不稳定的板子,不定时掉电一般加焊了再试试

工具没有,就没有办法了,我想知道这样板子是不是没有图纸作参考啊。
如果找不到图纸,能否找个相近的图纸作参考啊,依据是什么;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一块铭宣的板子,都不触发。纳闷。。。换了IO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