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油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5):
因为贪便宜在淘宝买了这种8块钱的焊油,发现不能当作松香使用,焊接电线时粘不了锡(电线没有氧化),烙铁发黑是到里面烫后发黑的氧化物依旧存在,那味道跟蜡烛的味道相似。感觉这东西起不到助焊的作用。因此想问大家有用这种东东去做BGA吗,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助焊膏。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到迅维商城去买,质量有保障。

网友:
只要记住好东西不便宜!

网友:
AMTECH原装BGA焊膏 BGA助焊膏NC-559焊膏非常好用.......你可以一盒试试

网友:
便宜没好货  建议楼主使用   AMTECH  焊膏  特适合做BGA  很好用的  我们经常用

网友:
到化工店买块松香都比这个好用,几块钱一大块,很便宜的。

网友:
便宜还想好用,怎么可能?

网友:
嘻嘻,我的松香也是在化工店买的,便宜许多,但做BGA用松香不大好吧。

网友:
我也有一盒差不多的,几块钱一盒,我的是黄色的,盖子上的花纹也一样,用了几次,现在在垫床脚,实验的时候才用。。现在都是用BGA助焊膏NC-559焊膏 这种

网友:
这价格一看就不行,,

网友:
松香的助焊效果不错,但要注意防护!!尽量减少吸入,焊接时,前端置一小风扇抽走并引到工作室外面.

网友:
AMTECH  焊膏还行,不能太便宜了,最少要几十块的.

网友:
40.50焊油都挺好用的,一瓶焊油最少也得用个半年才得完,还是买一点合算的,算下来,一天几分钱的东西

网友:
一般就买一百多点的。

网友:
AMTECH我买的95

网友:
AMTECH     我买才50啊,难道是假的?

网友:
你的这中那个焊膏酸性太强    腐蚀板子  别用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