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显示器M9WRD5 电源萧叫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2-12-05):
宏基液晶显示器M9WRD5 电源不开机
OB2269.这个芯片坏 已经换 能有5V 12V    但是开机不正常会有萧叫 5V只有4V多一点 12V变14~17V之间跳变 屏幕一闪一闪
我用12V、8W的灯泡接到12V端做负载只有8V电压i
应该是负载不良 我把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不知是那里坏 .

网友:
你把电源初级部分的电阻都仔细检查下,绝对有坏的你没查出来。。。。。。。

网友:
谢谢二楼的回复。贴片电阻 就没几颗
R3 1000K
R4 1000K
R6 47
R8 10K
R9 220
R10 100K
R48 1
全查了 没问题   贴片电容 C4 C5 C7
431换了 光耦也换了 就是负载不行,空载电压好的。晕菜了!!!!!!

网友:
300V 电压也是好的 也并过电容试过。
真还没碰到过这事!!!

网友:
看一下整流电路 还有反馈电路 这些电路出问题就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