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M杂牌主板, 跑E0

楼主(2012-12-05):
主板进系统正常, 关机后再次开机跑E0不过内存,  需断电后再次开机才能正常。 期高手指点

网友:
此主板BIOS 先上

网友:
清空coms无果

网友:
没有高手进来瞅瞅吗?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全扫一遍。

网友:
回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A:
干北桥楼    上BGA  干它

网友:
查内存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北桥楼    上BGA  干它

最后才做这个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查内存假负载测各组数据,SMB,AD地址总线,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查内存假负载测各组数据,SMB,AD地址总线,数据线

时钟, 供电, SMB ,  数据对地阻值 都查了, 正常  感觉像是,死机吧  , 想换南桥, 不过客户不会修的,给她吧,不修了

网友(点评):
重在尝试嘛 你不换一下怎么知道 客户要是不同意修在换回去

网友:
扣电池,拔跳线。刷BIOS。干桥

网友:
好像是重启不过内存吧!看看内存的负载电压正常不?看到过内存负载电压不正常导致重启不过内存的帖子!

网友:
推荐他换板子啊

网友:
凑合用吧。。这种问题,除非是自己的板子随便搞,客户的差不多都不会让换桥去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