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S300 电源, 待机5V正常, 拉低绿线无反应

楼主(2012-12-05):
绿线5V正常, 拉低绿线后,无反应,各项供电都没有, 有一个电容爆了,桓侯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3V 5V 12V都没有, 是不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短接绿线后7500的第四脚电压正常应该为0,而且8脚和11脚有2V左右相同电压

网友:
开机电路部分线路 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