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的密码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2-12-05):
没法破BIOS密码,打算换密码芯片,求教了是哪一个。说说详细哪个芯片
bios密码

网友:
有个单独的小板,那就是安全芯片,D壳的左下脚上,其实可以找个没安全程序的BIOS刷一样能解决问题

网友:
24R 机器有LPT口直接弄个解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