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藤摸瓜”维修DELL 6400开机0.2A电流。

楼主(2012-12-05):
    这是个简单的故障,供新手学习思路。机器型号:DELL 6400 板号:广达FM1  平台:INTEL945+ATI独立显卡板 故障开机电流只有0.2A左右。
    开机小电流首先要按照流程,应该先检查各电感电压有没有到位,我习惯先从CPU_VCORE开始,经测量无电压,看图:

    既然无电压输出就从这里查起,首先检查芯片的供电VIN VDD 3V3 经检测只有VIN正常,VDD是芯片工作电压,正常5V,这里这有一半,肯定不对,3V3是芯片内部PG产生的上拉电压,也只有一半,很显然RUN态电压出现问题,导致小电流。
    接下来顺着线路去检查RUN电压的产生,看图:

    由图纸可以看出RUN态电压都是由SUS态电压导通而来,受控于RUN_ON信号,正常情况下RUN_ON高电平PQ18导通,拉低PQ19的G电位,从而让PQ19截止,那么+15V_SUS由电阻PR63加至PQ7 PQ8 PQ17让其完全导通,完成把SUS转换成RUN电压的任务。
    经测量3V_SUS 5V_SUS电压幅度正常,而开机后转换的RUN电压都不够,RUN_ON 3.3V也正常,在检查+15V_SUS发现问题,+15V不够,导致PQ 7 8 17不能完全导通,从而导致RUN电压幅度不够,接着检查+15V_SUS电压产生电路,看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IBM的VDD15的电路,通过5V_SUS的产生电感互感出15V电压,经PD4整流 PC80滤波,PQ16输出+15V_SUS电压,经测量PD4处电压正常,过PQ16后电压不够,导致+15V_SUS电压不够的原因就在这里了,拆下PQ16测量,C E之间已经内阻增大,更换PQ16,开机+15_SUS电压终于达到幅度。
    本机显卡板是独立的,维修时我没有插上显卡板,修好我准备测试的时候,插上显卡板,额!开机电流又变成0.2A了!难道PQ16又坏了???测量了一下PQ16没有损坏,看样子显卡板上还有故障,插上显卡板,打了一下+15V_SUS对地电阻,正反都是3Ω,这很显然不正常,难怪PQ16 C E内阻增大,因为负载短路,电流过大了。
    接下来就是找显卡板的图纸了,找遍整个论坛也没有此小板的图纸,没有图纸,那就只有两个方案了,一个是加电至显卡板的+15V端烧,另一个是顺着+15V跑线路,我选择第二个先跑跑看,先看主板的显卡板接口,来确定显卡板上的+15V_SUS脚位。

    第171脚,这也表示显卡板接口的171脚就是+15V_SUS,顺着线路首先我发现两个很小的电容,顿时眼前一亮,直觉告诉我这货肯定有问题,拆下来测量果然已经短路只有3Ω。取下C88,再次通电试机,故障终于解决。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真是太好了,功底真不一般。

网友:
楼主,高手是怎么样练成的 啊

网友:
很好理解  思路 有顺有   序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简单 易懂  辛苦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显卡板用+15V_SUS是啥作用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经验也很丰富。高手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出了问题拿着就是头痛 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好功夫  我真 是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崇拜楼主,高手啊。

网友:
看起来很easy,修起来就不easy

网友:
俊总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功力深厚,这维修思路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果然是内功深厚啊!

网友:
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虽然现在还不行

网友:
呵呵,修得不错,值得鼓励。呵呵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的境界很高呀。。。。淡定。。。

网友:
看不懂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