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不能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2-12-05):
显示器按开关件没有反应, 拆开后发现有2个电容鼓包,赶紧更换,图中标示的2个电容是更换后的。 更换后通电,按开关键仍然没有反应。于是测试整流桥两端电压300V。再测驱动板接口那几个脚,12V,5V电压都没有,其中2个脚有2.1V电压。测量开关管没有问题。背面有个7575IC芯片,旁边有个贴片二极管测量导通,拆下测量后正常。
请群友帮忙。

网友:
5v,12v,有没有,换电源芯片,断开高压负载

网友:
5V 12V 都没有

网友:
7575 这个芯片爱坏,

网友:
7575很容易坏的 你可以测下他是否坏掉了    呵呵     后面电压时她控制的

网友:
5V 12V先修出来,再说别的。。。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起动电容。。。

网友:
二极管在路测量坏,取下测量正常,不就告诉你二极管所连芯片挂了?不就是这个7575挂了,这个还要来问啊

网友:
总之电源初级部分的问题。。。。。。。。。。。。。

网友:
   测高压上的4406有没有坏!4406短路会影起无电压输出

网友:
电容鼓包,周围的芯片肯定有损坏的。查查   7575很容易坏

网友:
高压有没有短路  有没有  300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