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没有CPU电压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12-05):
今天接了一台IBM X61笔记本 加点不显电流到0.27左右,测量各个电压只有CPU 的没有出来。CPU供电用的是ADP3207,31脚供电VCC5v正常,一脚VCORE_ON 3.3V 也正常,DPRSLPVR_IMVP 10脚没有电压 这个脚因该也是工作条件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就应为没有这个电压 CPU的供电才出不来。 1角 3.3V.   2角没有PG  3PGDELAY.。脚没有电压4脚 是南桥发出胡信号没有电压。15脚主供电一开始没有从电容飞了条线也不好使.求助高人!!!急!!!    ADP3207及两个副的小芯片都已更换过.

网友:
沿着  信号点  理上去 检测啊  ! 有时候 确实  你说PG没处理就查PG来源啊

网友:
真不知道从哪查了.PG信号是从ADP3207发给南桥的.感觉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可是换 了两个都不管用..谁能帮着分析一下 ADP3207工作原理呀.

网友:
PG信号是从ADP3207发给南桥的.查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板子对着量一下二极体,看看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DPRSLPVR_IMVP电压必须要有的,所以没出CPU电压,男桥没问题的话就查H8S和PMH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板子对着量一下二极体,看看阻值是不是一样.

你说的是两个小芯片的升压的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