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宇HSD190MGW1屏只显示三分之一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05):
(图片)

网友:
VDD 5V VDDA13V VGL-10V VGH 24V VGH-M 21V 5个测试点 没有问题。

网友:
无法解决 直接报废 就算想修也不是小店能搞定的

网友:
有替换法试过吗???

网友:
这屏能顶到今天   不错了...换COG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报废了,瀚宇的屏这样就没救了

网友:
首先用替换法试。反正不是驱动板就是屏。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A:
这个不行吧,明显的屏的问题,是那些排线或者上面的IC坏了吧。

网友:
刷刷驱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吧,明显的屏的问题,是那些排线或者上面的IC坏了吧。

哎哟...我是想这屏 有没有和这问题一样的 杂解决的!确定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  确定屏的问题。

屏有问题就好说了   直接给客户说 换屏呀

网友:
对于1/3,2/3,1/8之类横向和纵向分界明显的图像异常,没有专用设备,只能做配件用。

网友:
看看客户同意换屏吗?

网友:
不想多花钱,这屏就是报废,,

网友:
就好拿上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好确定屏坏(这种情况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无法解决 直接报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