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冷机进系统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2-12-05):
dell 1440冷机进系统有背光不显示,热机一切正常。。加焊显卡一样。  换屏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屏线OK了。。。。

网友:
奇怪,屏线也会这样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东西啊,楼主肯定赚了蛮多钱吧,哈哈

网友:
他豁人得 结果屏线换了还是不行 只是当时好了

网友:
屏线有点断????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拆掉屏线看下,有没有问题?这种问题真的狠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