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12-05):
海尔t6待机电流0.01 3 5v也有但是不触发该怎么搞

网友A:
看什么代工的  按时序修被  开关 EC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代工的  按时序修被  开关 EC  南桥

就是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代工的  按时序修被  开关 EC  南桥

开关量了一下有3.3v  按下开关的时候会变成0v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测EC电压和南桥 版号是DAOSW9MB6EO REV:E

网友A:
广达代工的  论坛找图纸 找时序 一步步查就行~  还不会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代工的  论坛找图纸 找时序 一步步查就行~  还不会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EC是KB3926QF D2的应该量哪些脚位 大师傅谢谢了帮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