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内屏黑屏,外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2-12-05):
接一联想G460,P6000的CPU ,开机黑屏,外接正常,独立显卡,加焊过还是一样情况,但是还是先测屏接口条件如图所示,2、4高压供电19V,8、10、12三脚是屏供电0V,正常是3.3V.当测到18亮度调节、20脚背光开启信号电压为0V,不正常,两信号从EC发出,想想EC应没有问题!然后打4对LVDS阻值都673左右,正常,28脚和30脚应是检测屏反馈信号,有3.3V正常。请问高手,EC发出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信号的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显卡要给EC信号?屏跟屏线都有换过。。。还有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显卡故障了?

网友:
请问高手们。。。BIOS会有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