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 1999 EEI 芯片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如图6 引脚代表的什么意思?  其他的代表什么意思,类似芯片引脚可以去哪里去查?

网友:
在百度 下载PDF  资料    我给你简单解释下吧 !

       20脚V+供电来自保护隔离电路   6脚主控信号   3 -4脚ON3 ON5的单元控制信号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1999电源管理芯片再常见不过的了,和8734一样的

网友A:
6脚是主控制脚 20主供电 8基准电压 17VCC供电  7-9反馈  3-4 3  5V开启脚  25-18线性电压  其他的自己去查吧   小白白多查点质料先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是主控制脚 20主供电 8基准电压 17VCC供电  7-9反馈  3-4 3  5V开启脚  25-18线性电压  其他的自己去查吧 ...

哎 我现在不知道哪里才可以查到这些引脚的定义!!求帮助!

网友:
6脚关闭的意思  要为高才正常ON3  ON5  都是开启电压  LDO是线性电压

网友:
不懂得先百度,上面都有的

网友:
你注册个百度文库的号,上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找到,

网友:
6脚关断控制端 ,百度上查

网友:
20脚V+供电来自保护隔离电路   6脚主控信号   3 -4脚ON3 ON5的单元控制信号

网友:
6脚是芯片的总开关信号

网友:
使能控制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楼主估计是个新手吧,。,现在的机子都不用这样的芯片了
还不如研究一个新点 的系统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