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 一按关机钮 就复位灯 一直亮

楼主(2012-12-05):
断电后开机一切顺利   可以进系统   关机之后 系统关了   主机风扇一直转   插上主板检测卡   发现  开机  只要一按  开机钮复位灯就常亮  显示器就黑屏      断电后  从开  又能进系统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NV的桥

网友: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后来没去修他 她自己好了  也没多管了  多半是板子哪里时序问题  电压没完全 关闭

网友:
我也放俩天  试试

网友:
主板三大工作条件来一遍撒!

网友:
NV的板子吧,故障应该是硬关机诊断卡复位灯就亮了,然后5大供电就总线供电没了,CPU供电还有,以前我乱修跑IO触发线路,都没修出来,那时不会修,现在会修了,你按照时序的倒序来修就行了。

网友:
换个IO看看,开机键连IO和南桥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就是关机不断电吧?那就按关机时序修,或者你关了看看哪个供电没关闭,就从哪里开始查工作条件,一般都是些小三极管或者小长管不良造成的